脉冲数

楼主(2015-08-16):
请问各位大师 如何计算编码器两次转动之间产生的脉冲数呢 谢谢

网友A:
两次转动? 是指转两圈吗? 转两圈的话就分辨率X2。
菜鸟努力中

楼主:
不是的 是没有固定圈数 而是编码器从任意位置开始转动直到停止 在这个期间产生的脉冲数

网友B:
计数器也可以,PLC当然也是比较简单的。描述具体点。

网友C:
用运行的上下沿产生中断来读取脉冲数。

网友D:
使用高速計數器模組或PLC內建的高速計數器功能 抓取脈波值

网友E:
高速计数器啊

网友F:
用高速计数器,时间中断来实现

网友G:
读取脉冲数,再做比较

网友H(2015-09-21):
速度不快的话用普通计数器就可以了,两条指令,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