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永宏plc解密失败后故障灯闪烁

楼主(2015-08-16):
各位大侠:
我碰到一台永宏plc:FBS-32MC(V4.66),解密不成功后,故障指示灯闪烁,y0、y1输出指示灯亮,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线等

网友A:
你这是用解密软件没有解成功,里面保护了。

网友B:
搞坏了,版本太高了,重新下程序,设置地止IP

楼主:
就是没程序

网友C:
PLC复位看如何

网友D:
有原密码可以直接在线点击运行,没有原密码只有清空重写程序了。

网友E(2015-11-27):
跟你一样情况的路过 也求大神帮助呢
膜拜高手

网友F:
點運行,不然就重寫

网友G:
破密码作甚?
合作共赢!

网友H:
破密码肯定是为了省钱哦,现好多厂都是设了密码就是为了他来修多要钱哦

网友H:
今天我不就破了一个三菱plc软件,用了一段时间就没有输出了,怎么都不行,后一读程序就要密码,密码一破就好了

网友I:
我也办砸过一次,不过后来我自己从新编写的

网友J(2021-09-19):
把电池拿掉,过一会,再装上,源程序会丢失,但是plc可以用了

网友K:
有一种传说叫:死亡闪烁

网友L:
永宏的PLC应该在防破解方面算做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