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逻辑启动错误

楼主(2015-08-16):
三菱PLC模拟运行时弹出的错误。A device is specified outside the allowable range of an application instruction operand. Check the program or contents of the operands in the application instruction.

网友A:
应该是安装问题,我也遇到过,软件冲突,你看看是不是你公司的加密软件问题,或者重装系统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