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6):
[attachment=138532] 如图,是一个循环闪烁程序,但模拟时可以看出,每次复位D0时,会占用一个脉冲,就是复位时四个输出端都没有输出,请问如何去掉这个脉冲的影响呢?

网友A:
引用楼主dai.zl于2015-08-16 17:52发表的 如何消除复位占用的一个脉冲? :
[attachment=138532] 如图,是一个循环闪烁程序,但模拟时可以看出,每次复位D0时,会占用一个脉冲,就是复位时四个输出端都没有输出,请问如何去掉这个脉冲的影响呢?

将RST D0直接改为MOV K1 D0

Good Luck~

楼主:
非常感谢!一语点醒梦中人!

网友B(2015-09-22):
一楼是高手啊!

网友C:
一楼正解啊

网友B:
我又分析了,把第37步程序直接删除也没事,也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哦,不能去掉,见笑了

网友D:
高手啊   一楼

网友E:
用移位指令比较简单,少掉好几条指令

网友F:
9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