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6):
手头上有一个系统,用的是MR-JE的伺服驱动器,工艺要求采集驱动器输出的ABZ编码器信号,此信号为差分驱动输出,FX3U的PLC能否直接接受?现在我用的是差分转换模块,模块输出接到高速计数器X0,1,按照默认参数电机旋转一周,高速计数器应该接受4000个脉冲,但此时转动一圈只有934个脉冲,如果连续转动10圈,那么平均每圈的脉冲又变成970个脉冲,连续转动20圈,平均每圈接受的脉冲又不一样,现在想不通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有没有懂JE伺服的大师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A:
伺服反馈回来的信号是差分的,是得用FX2N-1HC或FX3U-2HC的。

FX3U主机自带的是集电极的,不一样。

网上有人卖一种小板子,可以把这个差分转集电极。但是有误差。

这个反馈可以通过PA13参数调整脉冲频率。

网友B:
高端。。。。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掉脉冲了,响应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反馈回来的信号是差分的,是得用FX2N-1HC或FX3U-2HC的。

FX3U主机自带的是集电极的,不一样。

网上有人卖一种小板子,可以把这个差分转集电极。但是有误差。

之前买过一块FX3U-4HSX-ADP这个模块,好像就是差分转集电极的,可是也是一样的问题,非得要用FX2N-1H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脉冲了,响应速度不够

响应的速度在哪里可以调节?

网友D:
在实际中脉冲数是有误差的,特别是差分经转换位集电极的。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