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帖子主题: 振动盘上料如何给连续出料的零件计数

楼主(2015-08-16):
如图,振动盘中的零件一个接着一个从振动盘里出来,如何给零件计数,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恳请各位大神给点指导!!

网友A:
接近开关检测

网友B:
加工好的2个零件前后间距大不大,考虑到速度问题
就看PLC的X端检测能否识别出来;
也可以考虑从加工零件的动作本身着手

网友C:
信號有ON OFF切換才可能計數,一般是以掉落(重力)或夾入高速段等產生速差方式拉出間距
下载积分:+1(三两小酒) 跑步机 www.haopianyi.c ..

网友D:
如果是单单计数的话,你总要把零件拿走,这时候产生的零件空缺,或是零件到加工位的空间填补,以及后续零件产生的空间填补,都可以产生ON-OFF信号用于计数。

网友E:
用光电开关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