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7):
我的电机是星形380V的电机,我改成三角形接法后,接到变频器220V的三相电,但是电机转不动,换一台电机就好了。但是原来的电机也没坏,星形接法时照样能用,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并不是每台380V电机改成星行接法就可以当220V使用。电机说明书如果此项说明就可以,没有,当然不可以。
于英剑

网友B:
在额定电压380v运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的转速可视为一样,功率相差很大,例如三角接法为xxkw电动机,在星形下运行,其功率只有三角的1/3左右. 无论哪一种接法,线电压,线电流都是相同的,所以有功功率都是   P=1.732UIcosΦ
不同的是线圈绕组的电流,电压不同,星形连接时,线圈通过的电压是220V(相电压),只有线电压的0.577倍,特点是电压低,电流大。三角形连接时,线圈通过的电压是380V,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小。
  •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 独自漂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每台380V电机改成星行接法就可以当220V使用。电机说明书如果此项说明就可以,没有,当然不可以。

    不是星形380V的电机的相电压就是220v么?为什么不能改成三角形220V的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额定电压380v运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的转速可视为一样,功率相差很大,例如三角接法为xxkw电动机,在星形下运行,其功率只有三角的1/3左右. 无论哪一种接法,线电压,线电流都是相同的,所以有功功率都是   P=1.732UIcosΦ
    不同的是线圈绕组的电流,电压不同,星形连接时,线圈通过的电压是220V(相电压),只有线电压的0.577倍,特点是电压低,电流大。三角形连接时,线圈通过的电压是380V,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小。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表述不清楚,我的电机是星形380V的电机,他的相电压应该就是和你说的一样是220V的,我现在把电机由星形接法换成三角形接法,接三相220v的电,按道理,这样接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电机转不动,电机重新换成星形接法,他照样正常运转,我这样应该是改变了电压,功率没变吧。

网友C:
    按我培训学员时的经验看,很有可能是接△形时,线头并线并错了。我在培训学员时,很多接Y/△启动电路,就是因为以上原因,造成电机在星形时你能转,切换到△形时,电机停了。
  • 下载积分:+1(dujiang100) 大师就是不一样,我以前 ..
  •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D:
    是接线不正确吧。
    [attachment=138547]

楼主:
    我也希望是接线错了,那样的话就没那么头疼了。
    但是现实是这个线怎么可能错,这个和你的6出线星形转三角形不一样,
    就是在电机接线盒子里面进行星形三角形转接而已,就像上图那样,横联换竖联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希望是接线错了,那样的话就没那么头疼了。
    但是现实是这个线怎么可能错,这个和你的6出线星形转三角形不一样,
    就是在电机接线盒子里面进行星形三角形转接而已,就像上图那样,横联换竖联而已。

    把连接铜片取下,万用表测下看,线圈端子是否正确。

网友E: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表述不清楚,我的电机是星形380V的电机,他的相电压应该就是和你说的一样是220V的,我现在把电机由星形接法换成三角形接法,接三相220v的电,按道理,这样接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电机转不动,电机重新换成星形接法,他照样正常运转,我这样应该是改变了电压,功率没变吧。"
    没有错
    可能是接线错引起
    还有可能是电机修理过程中减了匝数,磁通减少太多,造成起动困难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明天再检查哈,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表述不清楚,我的电机是星形380V的电机,他的相电压应该就是和你说的一样是220V的,我现在把电机由星形接法换成三角形接法,接三相220v的电,按道理,这样接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电机转不动,电机重新换成星形接法,他照样正常运转,我这样应该是改变了电压,功率没变吧。

    不是每个电机都要由星形改为三角形来接的,我也接过很多不用改直接用星形接
    巫山石军

网友G:
电机绕线不同   导致星三角不可随意转换。

网友H:
线圈头尾错了。我们大陆电压三相380V星形接法,很少有三相220V电源,小型电机厂不会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就有380V星形可用,220V三角形不可用。

网友I:
从原理上来说,Y接使用三相380V电压的电动机可以改成△接使用三相220V的电源正常运行,其额定功率也不会改变。

现在你这么改后不能正常运行,只能是你的电动机的接线端子板上的三相绕组输出端子或者同名端引出错误引起。

你要检查三相绕组输出端子或者同名端引出是否正确。
  • 下载积分:+3(gaoyadian)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将铜连片拆下,按上图量U1U2、V1V2、W1W2是通的,若不通,则是电机出线错了,星形可以转,但三角形就转不了了。

    楼主是这样的吗?如果有一个不通应该会出现缺相的现象啊,
    巫山石军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从原理上来说,Y接使用三相380V电压的电动机可以改成△接使用三相220V的电源正常运行,其额定功率也不会改变。

    现在你这么改后不能正常运行,只能是你的电动机的接线端子板上的三相绕组输出端子或者同名端引出错误引起。

    你要检查三相绕组输出端子或者同名端引出是否正确。

    楼主太对了
    巫山石军

网友K:
    不转是变频器没输出,或者变频器功率太小,接线有问题,正常电机通电不会无声无息的。
  •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网友L:
    检查绕组接线
    虚心学习

网友M:
    按8楼的方法试试,可能电机以前修过呢

网友N:
    电流过大

网友O:
    380V星型电机的线电压为380V,△型220V线电压为220,380V星型电机接△型220V是,电压小,所以电机不动

网友P:
    Y接時 相電壓=3線電壓   , △接時 相電壓=線電壓

网友Q:
    最终结果说明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O:
380V星型电机的线电压为380V,△型220V线电压为220,380V星型电机接△型220V是,电压小,所以电机不动

不明白为什么负载(电动机绕组)两端输入同样的220V电压,为什么星形连接时电动机可以动,而三角连接就不能动呢?

这位朋友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也希望是接线错了,那样的话就没那么头疼了。
但是现实是这个线怎么可能错,这个和你的6出线星形转三角形不一样,
就是在电机接线盒子里面进行星形三角形转接而已,就像上图那样,横联换竖联而已。

可能你的电机修过,出线和标识不一样了。

楼主:
感谢大家热心帮忙,我昨天出差去了,未能及时回帖,在这里对大家说声对不起。
我检查了绕组,确实是绕组的出线的问题,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我经验不足,以为所有电机都是横联变竖联
就可以进行星三角转换了。

网友E:
就这一问题,我看好多同仁要么基础差那么一点,要么是有意考别人。

网友S(2015-09-18):
建议检查接线。可用指针式万用表,把6各接线头尾分清,然后再接成三角形试试。

网友T:
      赞15楼的朋友。
      星(380V)和三角型(220V)功率不变。

网友U:
不知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也来说说,根据你所描述,接线操作没问题,电机星运行正常,三角形运行不正常,原因有二:
其一可能电机绕组尾端引线与标称端子不符,因星运行不存在尾端顺序,而三角运行必须是正确顺序,解决方法:电机首尾引线接在对应的端子上;
其二可能是电机维修过内部绕组接法改变已不能三角运行,或者此电机出厂就只能星运行,除非你曾确认此电机三角运行过。

网友V:
其实我很想问个问题,这个电机 星型的接法就有380,还能三角接法?

星型接法每个绕组就是220V的电压,因为接到三相的中点(可以理解为N),这样也能380?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W:
理论是可以的,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X:
呵呵一个简单的问题会导致怎么多答案出来  都是人才哦  最简单就是电机三角状态有没有三相通还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