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是不是能用来控制所有的交流异步电机

楼主(2015-08-17):
各位大侠,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公司有个设备改造的案子,把原来不能调速的马达改成可以调速的,我想用变频器来控制马达的转速,但是不知道变频器是不是能用来控制所有的交流异步电机?谢谢各位!

网友A: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3楼没见识,谁说没有单相输出变频器,我就用过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但也要注意一下,
巫山石军

网友C:
单相的貌似不可以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D:
更换的时候要注意电机的功率与变频器匹配。

网友E:
普通电动机改用变频控制,关键在于散热上。
变频电机在设计上已经考虑到散热的问题,所以可以直接用于变频控制。
但是,普通电机是没有考虑在低频时的散热问题,在使用变频器时低频率段会发热严重,容易损坏电动机,所以普通电机用于变频控制一定要加强散热控制。
下载积分:+1(drihui)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F:
一般用于三相电机。

网友G:
貌似可以

网友H: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应注意变频器与电动机匹配。
于英剑

网友I:
可以,电机低速运行要加个风扇散热

网友J:
异步同步都可以,但是要三相,单相没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3楼没见识,谁说没有单相输出变频器,我就用过
说说看,单相变频是什么品牌?型号?让我见识见识。

网友L:
三相异步电机不宜长时间低速运行,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是高频方波,会导致普通电机绝缘降低。

网友M:
可以吧,就是冷却问题要注意。
菜鸟努力中

网友N:
长期低速运行就有问题。百度上搜一下普通电机与变频专用电机的区别一类的文章,您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N:
13楼,汇川MD300就是单相变频器

网友O:
可以,要注意电机与变频器的额定电压和功率

网友O:
引用 网友P:
5楼说低频(低于工频50Hz时)要注意电机发热,若是高频(高于50hz)还有什么问题?谢谢解答。

高于工频,电机属于恒功率调速,电机转速越高,转矩(扭矩)越小,电机越没劲。希望帮到你。

网友Q:
引用楼主drihui于2015-08-17 16:48发表的 变频器是不是能用来控制所有的交流异步电机 :
各位大侠,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公司有个设备改造的案子,把原来不能调速的马达改成可以调速的,我想用变频器来控制马达的转速,但是不知道变频器是不是能用来控制所有的交流异步电机?谢谢各位!

基本上一般三相交流異步電機都可以加裝改調速器控制如變頻器或速比控約7成可以改,除有變極等特殊三相交流異步電機
單向交流異步電機都以小容量或家用為主,有調速者都是成套賣如要改成有調速器者都是成套賣
調速器以PWM輸出,一般市面都稱變頻(如家用變頻冷氣裡面有工控用變頻器嗎?輸入單相那輸出是三相嗎?)

以輸入單相變頻器基本可以輸出以電機為主

网友R:
一般的普通三相电机最高频率是50hz,当使用变频器控制时最好在电机尾部加冷却风机
永远年轻

网友S:
单相电机也有变频控制调速的。

网友K:
18楼,是指控制单相电机,不是指电源输入单相。
  • 下载积分:+1(chengyouping) 感谢分享!

网友T:
    变频气可以控制所有的三相交流电机。
    David

网友T:
有单相输入的,没有单相输出的变频器。
David

网友U:
单相电机的话直接用个调速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