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并联链接,昆仑通态控制两个FX3UPLC进行串行链接控制5轴

楼主(2015-08-17):
由于资源有限,设备需要5轴控制,一个昆仑通态触摸屏控制两个FX3UPLC(FX3U-48MT/ES-A)带3轴和(FX3U-16MT/ES-A)带2轴,两PLC之间进行1:1并联链接,
我要实现两个PLC都可以与屏进行数据交换,那么我要的是FX3U-232-BD还是FX3U-485-BD进行之间的数据交换?大家可以给个建议吗?先谢谢啦!
还有就是FX3U-16MT/ES-A能控制几轴啊,要是控制3轴,那么输入点都不够啊,按照左、右限位、加原点的方式?请教高手!

网友A:
把屏换成GS2107-WTBD 那个屏里有一个功能叫数据传送。 可以把这台PLC的数据传送给另一台PLC。
如果是为了省钱,PLC把其中一台,或二台都换成FX3GA也行。

楼主:
我现在就这样确定了,只是下个请教一下大家这个方案行得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