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KE300变频器

楼主(2015-08-17):
我用的是KE300,我想用D1端子控制正传,D3端子控制正传点动,点动频率为6HZ,最大输出频率为60HZ,问一下各参数应如何设置?求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先看使用手册,这种基本功能手册上有详细说明。
真诚感谢!

网友B:
说明书有详解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