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博图软件通过网线下载 和PLC DP 通信的触摸屏程序

楼主(2015-08-17):
MP277的触摸屏 STEP7 V5..5 编程软件 博图V13的触摸屏 屏和PLC 是DP通信的 怎样通过网线下载触摸屏程序?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A:
DP通讯线连好,PLC和屏的地址写在同一网段,波特率设置要一致,先编译,编译完没错误后在点下载,选择以太网通讯,写屏的地址,选择下载,可能需要十秒钟左右才能下载完。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