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及编程,对不对

楼主(2015-08-17):
cp1e e20dr-a图纸及编程,对不对

楼主:
描述:编程
省委(修2)CP1E.rar

网友A:
设计存在问题没有上、下限位,停止也没有只是通过时间控制停止,液压电机没有保护。

楼主:
小小蜗牛:
1.液压电机有保护,jd-5保护器,再接电机。
2.上、下限位是靠30s时间来断开电机及电磁阀的,不会顶缸,另外电磁阀前段有液压表及超压泄压阀,避免爆破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