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油压机变频改造谁做过,效益如何?

楼主(2015-08-18):
如题,谁能交流下经验?
我的液压站马达功率22KW,电机标的电流442.8A,我测量的压机不动作时的电流是19A,下降时的电流不超过22A,上升时候电流瞬间52A,请问,如果加个变频器,能把不动作时候的电流降下来么?还有瞬间52A变频器会报警么?高低速切换相应频率够么?

网友A:
没改造过,只是以前客户换过变频器

网友B:
可以!!没问题!适合工作闲暇时间长,电机功率大的。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油压机?你是指液压站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压机?你是指液压站吗?
对的

网友D:
二楼高见

网友E:
加变频器 节能效果我感觉不会有多大效果。
改装成 变量恒压泵 节能效果 肯定好。

网友F:
如果不动作的时间长的话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C:
大功率的油泵建议采用伺服电机配螺杆泵,响应速度块,流量大,压力高。使用变频器无法在瞬间达到所需要的速度。
国内有好几家生产大功率交流伺服电机的厂家,可以通过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也可以通过485总线控制。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上升时候电流瞬间52A,应从油路去解决问题,比如卸压不了,还是背压太大,或是阀门得电顺序不对等等。我们这边有一个汽配厂800T液压机,3台22KW电机改成变频器控制,后来他后悔了,意义不大。

网友H:
油压机如果长时间工作当然可以用变频器,如果一天工作时间很短,没必要。

网友I:
同意6楼意见

网友J:
动作频繁的话没必要改,下压才42 A,上行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电流,应该是充液阀没完全打开,主缸內压力没泄完所至,建议泄压时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