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的相位控制是怎么一回事呢

楼主(2015-08-18):
如题,请教各位前辈了,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点

网友A:
一般用在横切机,印刷机等几个伺服电机有同步要求的地方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在断电时处于某一相位,下次上电时如果和此相位不同,电机就会“抖动”一下,为消除抖动就必须把断电时的相位记忆住。步进电动机运行的时序为8个,假如停在第4步,板并断电,重新上电后,如果在4号位置上直接开始驱动第1步就会出现一个跳步。如果系统还能记得目前还处于第4步,那么就能够正确发出命令走第5步或第3步。
绝大部分步进电机驱动器没有掉电相位记忆功能,尤其是采用常见专用IC的步进驱动器,专用IC上电后复位脚的复位信号会将电机相位复位到初始值,上电的抖动应该是无法避免的。就算是用绝对值的伺服电机它也得判断和修正一下,也可以看成是抖动。或者严格来讲,不存在上电不抖动的电机。关键是这种抖动对你的应用影响有多大?最好是记录绝对停机坐标,上电后系统复位核对原点,再运行到断电前的绝对坐标恢复运行。
(转载自
www.chinako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