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0断电后无法启动

楼主(2015-08-18):
请教各位老师,包装机断电后,再通电,s7-200就无法启动,任何灯都不亮。有时等十几个小时后通电又可以启动了。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电源模块有问题了
售后维修
下载积分:+2(mutou8351) 真诚感谢!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楼主:
哦,谢谢老师。万分感谢。

楼主:
自己可以修吗?需要换点什么零件?

网友B:
从检查plc供电回路,电压什么,如果正常,只能是把plc送修了,或和生产设备厂家联系维修事宜。

网友C:
里面都是集成电路板...有很大难度...
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