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帮忙翻译附件中的铭牌信息呢?

楼主(2015-08-18):
哪位大神可以帮忙翻译附件中的铭牌信息呢?
万分感谢!

楼主:
希望帮忙的大神能尽量写清楚点,这样可以帮组大家理解,相信也有不少的同学想知道。

网友A:
压力传感器吧

网友B:
是个什么东西放大器吧,变送器,速度还是震动用的

网友C:
类似于一个闭环控制装置,肯定有一个配套的控制器,控制器给它一个模拟电压,执行装置有个信号反馈到控制器。

网友D:
1:电源DC24V
2:电源0V
3:输出信号公共端
4:输出信号+
5:传感器电源DC24V(棕色)
6:转速输出(黑色)
7:压力输出(黑色)
8:传感器电源0V(蓝色)
A:输出+10V(红色)
B:输出信号—(白色)
C:输出信号+(绿色)
D:输出—10V(黑色)
E:保护端
F:测试端
G:测试公共端
H:开路是 平均值,短路是 峰值
依上面的接线方式应该是油压液压之类的设备上的转速压力位移量的控制器
感谢您!

网友E:
数字1直流电压正24伏;数字2直流电压负24伏;数字3输出公共负端:数字4输出公共正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