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plc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2015-08-18):
plc控制直流电机应该怎么接线呢,可以直接用脉冲输出口连接直流电机,然后用pwm脉冲控制么

网友A:
必须经过功率放大

网友B:
最好是形成控制环 PLC---放大器---马达---采样反馈----PLC

网友C:
小功率用调压模块,大功率用直流驱动器。

网友D:
可以通过模拟和脉冲去控制驱动器

网友E:
用plc控制DC-DC固态继电器

网友F:
在这里直流电机需要有驱动器,且具备输入控制接口和反馈接口。在这里调速需要控制电压。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