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计数器的外部设定

楼主(2015-08-18):
FX1s内置计数器设置不用触屏,怎样在外部修改?

网友A:
PLC外部有两个旋钮对应D8031 D8030

网友B:
用示教功能也行

网友C:
可用用输入模拟量进行设置。
于英剑

网友D:
用加减法。
[attachment=138596]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E:
LD 8000
OUT T1 D8030外面调节电位器就可改变值
(转载自百度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