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8):
常用的小型PLC里哪些是支持功能块编程的?不知道国产的里面有没有支持功能块编程的,各位师傅进来讨论下分享些经验
此号注销

网友A:
我没编过FBD的程序,不过欧姆龙和S7-200的PLC应该都支持的,国产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国产的腾控。

网友C:
我知道的有三菱、台达

网友D:
松下FPwin pro也支持FBD编程。

网友E:
国产的矩形支持。

网友F:
现在几乎所有的PLC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都可以用功能模块进行编程,但都不方便。我觉得较实用只有西门子PLC,它是两种方式结合的编程方法。
于英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现在几乎所有的PLC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都可以用功能模块进行编程,但都不方便。我觉得较实用只有西门子PLC,它是两种方式结合的编程方法。

比较实用的是腾控的PLC,其完全支持IEC61131标准,不像西门子,与标准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