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8):
有个项目,温度探头,设定2个温度值假设为115度和120度,当温度小于115度时,报警器报警,同时开始计时,如果10分钟内温度没有达到120度,则记录当前时间。就是说,记录工人是否在10分钟内将温度升上去,如果没有,则算失职。各位大神,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案有木有,请赏个什么山寨都可以用。实现就好
QQ76214024

网友A:
触摸屏的报警功能就可以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肥仔米

网友B:
    引用楼主chinazhu6666于2015-08-18 16:19发表的 最低成本-温度报警记录项目 :
    有个项目,温度探头,设定2个温度值假设为115度和120度,当温度小于115度时,报警器报警,同时开始计时,如果10分钟内温度没有达到120度,则记录当前时间。就是说,记录工人是否在10分钟内将温度升上去,如果没有,则算失职。各位大神,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案有木有,请赏个什么山寨都可以用。实现就好

    为什么要工人在10分钟内将温度升上去,为什么不恒温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网友C:
    这个就是用什么来记时的问题,只记录一次失职,还是记录N次失职?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网友D:
    用PC编写一段小程序监测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网友E:
    如1樓所說人機警報能記錄觸發及解除時間. 疑惑的是為什麼方案不是自動升溫,難道是人工添加柴火???
    就為了考察員工, 哎 !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网友F:
    恒温就可以了,还要考察什么失职,无语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网友G:
    wen du bian song qi jia chu mo ping ......cheng ben 1000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H:
    触摸屏与温控器通讯,大部分触摸品对于品牌温控器都有默认协议,设置好就能用,同时用触摸屏的宏指令谢报警,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楼主:
    哈哈。是啊就是用来考察员工的,为什么不恒温,因为那个是重型设备,升温都是人工开关导热油阀门的,工艺粗暴,员工是山里的父辈级人物。原因比较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失职次数要能记录N次吧。至少能记录个几千条。触摸屏+品牌温控器,好像可以啊。我去尝试下。再来答谢楼上的大神们 能推荐下屏和温控器么,屏越小越好啊,能看清楚记录就行了。温控器温度范围300度以下吧。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