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信捷模拟量输出模块异常,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5-08-18):
信捷模拟量输出模块 XC-4DA-H 的RUN指示灯一直不停的闪烁,但是模块能正常工作,输出的模拟量都是正常的,PLC的型号是XC3-48R-E, 如果PLC不运行模块的RUN灯就不闪,只要PLC运行模块的灯就闪烁,求大师指点啊!

网友A:
(转载自网络)交替闪烁表示内部程序出错或是有其他原因但多数是程序出错,此时重新写入正确的程序就可以了。
或者是内部已一些掉电保护的寄存器出错,一样写入正确的程序即可...
下载积分:+1(落地的枫叶)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