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8):
本人是第一次使用Q系列的PLC,CPU是Q02U的,主基板是Q312B,我设置的是0--3是输入,4-5是空槽,6--8是输出,现在的问题是输入是好的,但是输出没有,程序监视Y已经动作了,可模块没有显示和输出,跪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A:
在编程软件的PLC的参数设置里面,分配设置I/O的地址就行了。默认是没有空槽的。

楼主:
前面的I/00---I/02三个槽是好用的,从I/03开始到I/011都不好用,放输出模快的时候,程序监控有动作但是模块没有反应,放输入模块的时候,模块上面有显示,但是程序里面没有动作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基板的问题?

网友B:
你上几个图来看看

网友C:
引用楼主谭锡峰于2015-08-18 21:31发表的 求大侠们救救急 :
本人是第一次使用Q系列的PLC,CPU是Q02U的,主基板是Q312B,我设置的是0--3是输入,4-5是空槽,6--8是输出,现在的问题是输入是好的,但是输出没有,程序监视Y已经动作了,可模块没有显示和输出,跪求大侠们指点

GX Works2
PLC 設定:
(1)『工程』->『參數』->『PLC參數』->『I/O分配設定』->『讀取PLC資料』->『設定結束』
(2) 『診斷』->『系統監視』
(3)得到 Y    位置:基板插槽 ???    起始I/O :???

楼主:
我都试过了,系统监视也看了,都是一至的,也打电话给三菱的技术部,也还是一样,没有反应,现在只能换基板了,问题是它不是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槽没有反应,而是从I/03槽开始后面的9个槽都是这样,把系统监视的数据抄下来再手动设置进去都没有反应,头好痛

楼主:
昨天已经把基板寄回去了,换块基板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