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9):
我这有个程序需要大家帮忙,
1,两种物料(石料和沥青)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已知,石料的的转速D12  (r/MIN)  一个变量H(料门高度   可调)  一个固定值k=40.2        以上3个数相乘,得到石料的流量QL          D15(kg/MIN).
2.沥青已知量   ,沥青泵转速可以通过编码器测出来,   D20(r/MIN),     沥青的流量设为D22       沥青泵每转的量可以通过实验每转4.5kg      要求两者按一定的比例混合流入搅拌箱,一般沥青量=  石料量*   6.5%(比重)
3.我们有人机界面       我怎么把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    石料量变化高度   QL  就会变化    随之我要求沥青泵流量也得按  占石料的比重进行变化   ,(也就是说我调高料门,我让沥青泵速度增加,调低料门速度减小     )我的想法是 ,根据石料的量算出沥青的量,   将沥青的量除以每转的量,等于沥青泵的转速,沥青泵转速有编码器   可以通过比较对转速进行pid控制,pid控制转速的程序已经编好)两者怎么很好的混合求大家帮忙。

楼主:
我用的是台达的plc,大家谁能简单的编几步程序,谢谢大家

网友A:
哈哈,有这么做项目的吗?

网友B:
你直接让别人把程序写好给你好了
或者你再把工程转包给别人吧,

网友C:
可变量太多了 只是实际生产没必要这么做吧  又不是搞实验    感觉楼主这样浪费人力物力

网友D:
进来看大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变量太多了 只是实际生产没必要这么做吧  又不是搞实验    感觉楼主这样浪费人力物力

这个变量算什么多哟,精度要求高的地方还要称重哟。

网友E:
引用楼主zhaoheshuai于2015-08-19 09:44发表的 师傅们  ,来看看吧。小弟再次感谢 :
我这有个程序需要大家帮忙,
1,两种物料(石料和沥青)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已知,石料的的转速D12  (r/MIN)  一个变量H(料门高度   可调)  一个固定值k=40.2        以上3个数相乘,得到石料的流量QL          D15(kg/MIN).
2.沥青已知量   ,沥青泵转速可以通过编码器测出来,   D20(r/MIN),     沥青的流量设为D22       沥青泵每转的量可以通过实验每转4.5kg      要求两者按一定的比例混合流入搅拌箱,一般沥青量=  石料量*   6.5%(比重)
3.我们有人机界面       我怎么把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    石料量变化高度   QL  就会变化    随之我要求沥青泵流量也得按  占石料的比重进行变化   ,(也就是说我调高料门,我让沥青泵速度增加,调低料门速度减小     )我的想法是 ,根据石料的量算出沥青的量,   将沥青的量除以每转的量,等于沥青泵的转速,沥青泵转速有编码器   可以通过比较对转速进行pid控制,pid控制转速的程序已经编好)两者怎么很好的混合求大家帮忙。

你搞的是石粉沥青混料站吧?
这样搞精度无法保证,你还是老实点要么斗式秤要么皮带秤吧!
7楼,为什么精度没办法保证,我们以前也是称重法,现在正在设备改造
  谢谢,望指导

网友F:
你的编程思路和硬件选型明显有问题?
为什么那?
tyjksd3535

网友G:
看大师指点

网友H:
用变频器的PID调节不可以么,电位器按流量QL的变化而变化(模拟量输出也行),反馈按沥青流量(4~20mA)变化而变化,这个思路觉得可行的话可试试,推荐三菱变频器D700系列

网友I:
假设石料只有一个变量  料门高度
假设沥青只有一个变量  沥青转速

直接推算出    沥青转速 = 料门高度 X  系数     这种简单1次元类型的方程式。
直接获取,料门高度值。计算出沥青转速转换成频率值,直接给定沥青变频器。
为了反应灵敏些,沥青电机安装编码器(不需取用此数值),沥青变频器设定加减速时间尽量短,并安装刹车电阻。
  • 下载积分:+1(zhaoheshuai) 真诚感谢!   ..

楼主:
你的编程思路和硬件选型明显有问题?
八楼:有什么问题望指点

网友E:
引用楼主zhaoheshuai于2015-08-19 09:44发表的 师傅们  ,来看看吧。小弟再次感谢 :
我这有个程序需要大家帮忙,
1,两种物料(石料和沥青)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已知,石料的的转速D12  (r/MIN)  一个变量H(料门高度   可调)  一个固定值k=40.2        以上3个数相乘,得到石料的流量QL          D15(kg/MIN).
2.沥青已知量   ,沥青泵转速可以通过编码器测出来,   D20(r/MIN),     沥青的流量设为D22       沥青泵每转的量可以通过实验每转4.5kg      要求两者按一定的比例混合流入搅拌箱,一般沥青量=  石料量*   6.5%(比重)
3.我们有人机界面       我怎么把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    石料量变化高度   QL  就会变化    随之我要求沥青泵流量也得按  占石料的比重进行变化   ,(也就是说我调高料门,我让沥青泵速度增加,调低料门速度减小     )我的想法是 ,根据石料的量算出沥青的量,   将沥青的量除以每转的量,等于沥青泵的转速,沥青泵转速有编码器   可以通过比较对转速进行pid控制,pid控制转速的程序已经编好)两者怎么很好的混合求大家帮忙。

闸板那玩意不靠谱,稳定性不是太好,料大小变化,湿度变化,料仓高度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出料大小。不想用斗式秤,可以考虑用皮带秤,整体结构还是比较紧凑。当然成本会高些,自己做,也高不到哪里去。

网友J:
如果楼主的思路没问题,感觉楼主程序应该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