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欧瑞变频器

楼主(2015-08-19):
[各位工控大师好!欧瑞E1000 0.4kw变频器换上E1000 0.75kw主板后运行电流比实际电流大两倍,其它都很正常,有高手能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接的电机的几个参数修改一下吧,
你接的马达应该是0.4KW的吧!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得换

网友C:
应该是互感器大小问题。大带小电流应该是不变的,变的化要看负载的,负载大了才变大。跟变频器大小关系不大

楼主:
负载没有变,0.4kw也没有问题,换块0.75kw只是试验一下。修改欧瑞变频器功率不知如何下手,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