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9):
早上有人联系去改个柜子,如图片,西门子300的PLC,本人对西门子不是很懂,有些问题想请教请教,先谢过~~~
工程很简单,加一组IO模块,增加8个如下图接触器,不知道S7-300可以输出多大的电压,能否直接驱动下图的接触器,接触器旁边是辅助触点,不知道接线圈的A1,A2在哪?现场也没仔细找。负责人说只增加这些东西,我说应该要加24V中间继电器控制大的接触器,他说不用,想请懂的解释解释。我感觉那负责人也搞不懂,特来此地请教。感谢!

网友A:
这不是接触器 是电动机保护器

网友B:
老弟,这个是施耐德的电动机断路器,不是交流接触器,型号:GV2-ME20C In为(13-18)A可用带动380V 5.5Kw电动机。你应该另选接触器。
于英剑

网友C:
这个是电机保护断路器,不是接触器呀!

网友D:
楼上都说了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网友E:
下图是施耐德电机断路器,不是接触器哦。

网友F:
马达保护器

网友G:
你可以把它当做热继电器

网友H:
施耐德断路热继复合继电器,全名 电动机断路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弟,这个是施耐德的电动机断路器,不是交流接触器,型号:GV2-ME20C In为(13-18)A可用带动380V 5.5Kw电动机。你应该另选接触器。

那他加装DO模块做什么用?

网友I:
这个简单的工程你干不了,电动机断路器和接触器都没有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简单的工程你干不了,电动机断路器和接触器都没有分清楚

是是是,教训的是

网友J:
你可以加几个24VDC中间继电器,DO模块给继电器信号,然后继电器触点给接触器,施耐德的接触器是LC1系列的,你可以找一找
感谢

网友K:
其实人家电工都贴了QF11,告诉你是断路器了。
感谢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他加装DO模块做什么用?

应该是进DI模块的,这样可以知道断路器的工作状态。
并且一般都是空开常开串联接触器常开,形成空开接触器状态信号。PLC发出接触器接通指令后,500mS(或1S)内,如果没有收到空开接触器上升沿信号,就证明故障。相反,PLC发出接触器断开信号,500mS(或1S)内没有收到下降沿信号,就证明故障。正常运行过程中,空开接触器信号应该一直保持,如果断开就表示故障。
西门子继电器输出模块是可以直接驱动220V小功率交流接触器的,不过还是建议加装外置小型继电器缓冲。
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我建议你不要自己搞。
感谢
海纳百川

网友M:
老大真的服你了,玩西门子三百,连断路器也没有明白,太悲伤了,要小心谨慎啊。
真诚到永远

网友N:
估计这事要搞砸。

网友O:
这个电流段的电动机断路器价格在200左右。

网友P:
s7-300电源模块(PS)

将市电电压(AC120/230V)转换为DC24V,为CPU和24V直流负载电路(信号模块、传感器、执行器等)提供直流电源。输出电流有2A、5A、10A三种CPU模块

各种CPU有不同的性能,例如有的CPU集成有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入/输出点,有的CPU集成有PROFIBUS-DP等通信接口。CPU前面板上有状态故障指示灯、模式开关、24V电源端子、电池盒与存储器模块盒(有的CPU没有)

2.信号模块(SM)

数字量输入模块:24V DC,120/230V AC

数字量输出模块:24V DC,继电器

模拟量输入模块:电压,电流,电阻,热电偶

模拟量输出模块:电压,电流

3.功能模块(FM)

功能模块主要用于对时间要求苛刻、存储器容量要求较大的过程信号处理任务。

-计数:计数器模块

-定位:快速/慢速进给驱动位置控制模块、电子凸轮控制器模块、步进电动机定位模块、伺服电动机定位模块等

-闭环控制:闭环控制模块

-工业标识系统:接口模块、称重模块、位置输入模块、超声波位置解码器等。

4.接口模块(IM)

接口模块用于多机架配置时连接主机架(CR)和扩展机架(ER)。S7-300通过分布式的主机架和3个扩展机架,最多可以配置32个信号模块、功能模块和通信处理器。

连接:

IMS 360发送、IMR 361接收;对于双层组态,常用硬连线的IM 365 接口模块

距离:

采用IM 365 、两层机架,电缆最大长度可达1米;采用IM 360 / 361 、多层机架,机架之间电缆最大长度10米

通讯处理器(CP) 折叠

扩展中央处理单元的通讯任务,提供以下的连网能力:

-点到点连接

-PROFIBUS

-工业以太网

(转载自网络)

网友Q:
最好是问清楚客户要想做什么,是加接触器控制些新的元件还是加断路器做些保护。s7-300还是很贵,不要搞坏了,最好搞清楚再动手,

网友R(2015-09-18):
施耐德断路热继复合继电器

网友S:
这个是施耐德的电动机断路器,不是交流接触器

网友T:
左边上是辅助接点

网友U:
要知道有一句名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其实也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到这个份上担心解决不了问题,小心谨慎行事,路是人走出来的。

网友V(2015-12-29):
不是接触器,是断路器,脱扣电流可调节的。旁边的是辅助触点,常开的一般控制电源用的,常闭的脱扣信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