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多种工作状态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5-08-19):
由于是第一次做项目,有些指令还在摸索当中。我的程序由手动部分,调试部分,自动部分和自动回原点组成,相应的使用了IST指令。X14是手动,X15是调试,X16是自动,X17是回原点。但在模拟环境下,强制把X17设置为on,并没有使得程序转移到S3处,强制执行X14和X15是可以使用的,X16也会出现类似问题,请教大家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我感觉是IST指令设定有问题?
X14到X23是有使用规定的,不是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的

网友B:
IST指令用法
下载积分:+2(刘半篇)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C:
编程要用自己熟悉的指令保险。分步用流程直接一个信号对应一个流程就好了吗,不会混淆。

网友D:
x14到x21已经被系统设定,然而你又去设定,听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