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三菱MR-J4-100a电子马达设置

楼主(2015-08-19):
困扰一个问题。用户选用三菱J4伺服驱动器,查手册编码器分辨率4194304,电机2000rpm,但用户PLC选用三菱3GA(脉冲60KHZ),机械结构减速机选用1:100,控制精度0.01mm,这个电子马达该如何设置.(J4伺服器A/B范围<4000。)

网友A:
需要螺距的信息的吧

网友B:
精度0.01mm那现在的脉冲当量是10微米/pls,固有的脉冲当量等于
螺距除以分辨率,电子齿轮=10/固有脉冲当量。然后约分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