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观来看串行接口和并行接口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5-08-19):
从外观来看串行接口和并行接口有什么区别吗?
菜鸟努力中

楼主:
串行接口:简称串口,也称串行通信接口或串行通讯接口(通常指COM接口),是采用串行通信方式的扩展接口。
并行接口:是采用并行传输方式来传输数据的接口标准。
菜鸟努力中

楼主:
串行通信:使用一条数据线,将数据
一位一位地依次
传输,
每一位数据占据一个固定的时间长度
。
并行通信:如果一组数据的各数据位在
多条线上同时
被传输。
菜鸟努力中

楼主:
[attachment=138608]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菜鸟努力中

楼主:
以上是串行 和并行 的 大概了解。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并口的插针很多。。串口一般9针。

网友B:
扩展模块与CPU通信是并行接口。两个PLC通信走的是串口,是这样的么?

网友C:
对于电脑上来说,串口一般是9针,并口是25针。当然以前老电脑上也有25针的串口,但串口在电脑上肯定是公口(即看到的是针
),并口是母口(看到的是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