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9):
请教大师们,海泰克屏上载的程式中,有的画面上的文字是乱码,而别的大多数画面文字是正常的。不知哪里的巧,求解!

网友A:
字体的原因,缺少字体或者大小不对应,海泰克有这个通病。

楼主:
版主你好,乱码有办法解决吗。再就是两个同型号的屏相互复制程式,通讯线怎么接请指教!是不是同时接两屏的COM1 或COM2的

网友A:
把乱码字体修改类型或者加大字号看看,至于屏与屏之间的工程复制,在海泰克自家的手册上有讲到的。我的理解是程序复制直接用和电脑的通讯线就行,两头都一样的。是用背面的拨码开关或者外部按键调整的。

楼主:
谢谢版主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