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输出扩展模块灯不亮

楼主(2015-08-19):
s7-200PLC共有7个扩展模块,最后一个为全输出模块,前面的六个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最后的一个输出模块的灯全部不亮,也无法输出,电源查过了都正常,哪位大神知道的请指教下,谢谢

楼主:
是我描述的不清楚吗,怎么都没人回答啊

网友A:
[attachment=138611] [attachment=138612] [attachment=138613]

网友A:
问的问题没有错,错的是做事的逻辑和方法.

网友B:
CPU提供的通信电源能满足,24v模块电源也行,那就是模块本身的问题。

网友C:
问题的关键是不同的cpu所带的扩展模块数量不同,同时扩展模块仍然需要供电电源。
S7-200输出扩展模块灯不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