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怎么实现变频器自动控制电机

楼主(2015-08-19):
目前有两台电动机,一台使用变频器控制(给料机),另一台通过自耦降压启动柜控制(主机),我想通过检测主机电流大小从而实现变频器调节频率控制给料机的高速运转或停止(主机电流大给料机就缓慢给料或停机,主机电流小给料机速度就加快)请问大家怎么实现这种功能。谢谢

网友A:
电流变送器加PID调节

楼主:
PID调节是什么?

楼主:
让你见笑了,这类我完全不懂,请师傅解释下

网友B:
主电机加一个互感器,输出的0-5A的电流用一个变送器转换成直流0-5V的电压,传给A/D模块,DA模块控制变频器转速。
当然还需要一段PLC程序,模拟量模块手册上有类似的程序,可以模仿。
下载积分:+1(落地的枫叶)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C:
(转载自网络)PID控制器(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是一个在工业控制应用中常见的反馈回路部件,由比例单元P、积分单元I和微分单元D组成。

网友D:
这个问题怎么看着那么眼熟,是不是以前问过?

楼主:
小弟第一次问,还望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E:
主机是什么负载?这个很重要。

楼主:
主机是破碎机,重负载

网友F:
推荐5楼的方法,但是过程中的干扰怎么解决?电流互感器是普通的互感器吗?

楼主:
应该是普通互感器

网友G:
在主电机电路中加电流变送器,把电流的变化转换成4-20毫安电流信号控制变频器

网友H:
用一个电流互感器加一个转换器,把电机电流转换成1——5V信号,再用一块智能调节器控制变频机,即可实现你的目的,并且成本很低

网友H:
用电流转换器把电机电流转换成1——5V信号,再用智能调节器控制变频机即可,成本很低

网友I:
如果不知道PID是什么,那PID调整就会变得相当困难。一个成本相当低也相当好调的方案:给破碎机加个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输出到电流继电器(DL系列)控制中继,中继再控制变频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