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9):
现在手上有一个项目,是用伺服收放卷的,收卷与方卷都是用三菱的伺服,中间有一个用变频器控制的过渡棍,上面有一个编码器

现在我想问的是收卷与方卷是用伺服的哪种模式,是用速度控制还是扭矩控制,或者一个用速度一个用扭矩
请前辈门教教,谢谢,,,急急急急急

要求:  可以点动反转,也就是说在收的过程中如果有问题需要倒回去

网友A:
您要精确控制收放卷的长度,得用位控模式,要精确控制收放卷的速度得用速度模式,精确控制收放卷的张力得用转矩模式。

网友B:
速度模式、位置模式、力矩模式都要用到。
于英剑

网友C:
收放用转矩模式,过渡辊(牵引)用速度模式控制正反转就OK

网友D:
收卷采用速度控制,力矩限幅,放卷采用力矩模式

网友E:
收卷用转矩控制,牵引用速度模式,放卷用张力传感器控制(速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放用转矩模式,过渡辊(牵引)用速度模式控制正反转就OK

应该就是按你说的,收放卷用转矩控制,过渡用变频器速度控制

现在还有两个问题

1:放卷的转矩是一直不变的还是在放卷的过程中随卷经变化的
2:收卷的张力如何控制呢,PLC上有模拟量输入模块与模拟量输出模块

请指点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按你说的,收放卷用转矩控制,过渡用变频器速度控制

现在还有两个问题

1、收放线都是恒张力的吧
2、加一个电位器控制收线张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