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0):
能使用两块相同型号的315-2DP的CPU做主从通讯吗?

网友A:
可以的
那我使用两块315-2DP,在设置主站的时候,在设置主从站选项的时候只有主站可以勾选,从站是灰的,当主站都设置好了,再设置从站,还是只有主站可以勾选,从站不能选,当我把从站的CPU从315降的314-2DP后,设置是正常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B:
那是完全可以的啊,
那我使用两块315-2DP,在设置主站的时候,在设置主从站选项的时候只有主站可以勾选,从站是灰的,当主站都设置好了,再设置从站,还是只有主站可以勾选,从站不能选,当我把从站的CPU从315降的314-2DP后,设置是正常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首先配置好从站,然后再配置主站,并在主站DP总线上插入已配置31X站,然后在里面可以看到前面组的从站
如果没有从站程序,主站直接用GSD文件方法组态也可
我又用了315-2AF02-0AB0的两块CPU组态了一下,设置是可以的。但用315-2AF00-0AB0的两块就不可以,难道CPU还分?

网友A:
首先确定你选的PLC能做DP从站

网友C(2015-09-25):
不是所有的CPU都能作从站,有关哪些可以作从站查阅帮助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