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adfasdfadf

楼主(2015-08-20):
目前
amuadfl;asjdf;ljadsljfajfd

楼主:
请大家多帮忙!谢谢

网友A:
你2个问题均说是恢复的困难是什么?不是清楚你这个控制系统的架构。

楼主:
就是恢复后状态的保持,与人为干预设备后,再回到自动运行前继续运行

网友B:
程序结构问题, 可以参考其他类型的生产线,可持续性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C:
程序架构可以按照中断程序的思维来组织,在处理故障时,开关打在手动状态,这时自动状态的位置和数据保存好,当故障处理完毕,打在自动状态时用上升沿恢复保存的位置和状态数据,这样程序就会“无缝”自动运行。只提供一个思路供你参考。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工控人热心吖

网友D:
分析为什么出现故障,对出现的故障进行统计,从故障源头解决,提高设备稳定性,对于设备程序设计角度出发,需要全面考虑安全因素,出现故障后需要手动状态下维修人员复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自动化程度高对设备维护人员的水平和素质也是有要求的,不能适应新技术者淘汰,这是技术时代潮流。

楼主:
是,技术进步需要时间

楼主:
感谢五楼!我正在考虑此问题,有思路了再和你交流

网友E:
这个不难,看图片应该是几台机器人在配合联动,当其中一台因故障停机后,PLC应该是切断所有机器人的运行使能信号,这样机器人就停下来了,但要注意的是所有机器人都不要退出当前运行的程序,当故障处理完成后,就给所有机器人重新发出运行使能信号并同时发出当前任务号,机器人就可以继续当前工作,我就是这么作的,在站外作一个故障复位按钮,当故障处理完成后,就重新发出信号,工作站就可以继续工作了,不知对你是否有帮助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楼主:
恩,有帮助,机器人部分ok。
当卡具发生问题时,操作者把卡具状态改变了,我提前把自动状态存储了,如果操作者变更的地方多,就不知道如何恢复到原来自动运行状态了,目前此问题没解决。

网友F(2016-01-19):
程序再启动问题。别的项目应该也可以参考得到

网友A:
不是程序再启动,而是用暂停的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有帮助,机器人部分ok。
当卡具发生问题时,操作者把卡具状态改变了,我提前把自动状态存储了,如果操作者变更的地方多,就不知道如何恢复到原来自动运行状态了,目前此问题没解决。

如果操作人员操作太多  恐怕真的回不来了   这是个bug   又不得不面对 只能规定操作员不能操作太多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H:
根据需要,如果是小的维修,不是安全方面的问题可以设计部分暂停的功能。如要有安全方面问题,则没必要

网友I(2016-02-23):
如果操作人员操作太多,就需要机器人记录好暂停时,加工程序的运行节点,机器人还要写一套复位到节点的程序,当PLC发送自动暂停复位时,自动运行到记录的节点位置后,跳转到加工程序的节点位置,等待启动指令,联机运行。当然还是要考虑安全问题,防止碰撞,最好是先手动调整到记录节点大致的位置,再复位到记录节点位置。具体要看机器人是否能实现。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J:
    现在在做ABB的车门点焊。。。有空教教我

网友K(2016-04-10):
    参考汽车焊装线

网友L:
    10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