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与J4系列控制器能否互换

楼主(2015-08-20):
请教各位大神,三菱伺服放大器J3系列与J4系列能否互换使用
业精于勤

网友A:
不能互换

网友B:
可以互换,个别参数要做修改。

网友C:
一般是配套使用的,好像换了之后软件监视电机的型号是没有的,至于能不能用希望2楼做个详细的解答

网友D:
可以互换,只需要更改模式就可以了,把J4改成J3兼容模式

网友E:
用兼容模式,J4改成J3兼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