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信号隔离问题

楼主(2015-08-20):
做测试遇到问题,请大神们指教。plc发送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测量完成返回信号plc。现在单独运行PLC程序能正常运行,一旦接入单片机,读取信号就会紊乱,请问在plc与单片机之间应该做什么隔离,如何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请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试试屏蔽线,接地

网友B:
用带屏蔽线线路通信

网友C:
你不是开关量信号么,怎么也紊乱?
信号地接的不对,现在改过来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单片机是5V信号PLC是12-24V信号,电平不一样
单片机模块已经做了这方面处理,有光耦也有上拉电阻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好了,改了接地线就OK了

楼主: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纯粹的接地线问题,还会不会有其他影响的因素呢,迷惑中。。。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