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昆仑通态触摸屏小数点显示问题

楼主(2015-08-20):
新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连接FX PLC,小数点总显示不出来,比如D100的值是15,触摸屏怎么能显示值为1.5,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设置数值小数点为1

网友B:
在设备管理菜单,FXPLC 找到需要显示的变量 双击 通道处理 工程量 转换 改变输入最大值 和 工程量最大值。例如 15 需要显示1.5 就把输入最大值改成100 工程量最大值改成10
相差10倍就行。其他以此类推。注意要设置小数位与整数位位数
下载积分:+1(矽能工控) 真是好人!
下载积分:+1(宋恩付) 谢谢 ,我的是在设备窗口 ..
下载积分:+1(yueshi_kj) 试过却实好用
下载积分:+2(pengdi)

网友C:
在显示输出中 输出格式选成浮点式,小数位数选成1位就可以了 当D100是15时 ,屏上就显示为1.5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D:
触摸屏上小数位为1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E:
把触摸屏显示的位数改一下就阔以

网友F: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G(2016-03-11):
二楼的方法才正确,其他说设置小数点一位的,你们真的试过吗,小数点设置多少位都没用,人家需要的是读取到的数字为15,然后显示1.5,并不是修改小数位显示为15.0(一位小数),15.00(两位小数)这样的,要显示1.5只能像二楼说的通过对通道数据进行工程处理

网友H:
2楼的正确

网友I(2022-06-10):
工程转换

网友J:
烦的很,我有几十个plc上的变量做小数点,几百个触摸屏的内部变量编辑需要小数点,MCGS不知怎么搞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烦的很,我有几十个plc上的变量做小数点,几百个触摸屏的内部变量编辑需要小数点,MCGS不知怎么搞哦
这个需要转换思路转变方式来做软件!习惯就好!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