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实现位置控制

楼主(2015-08-20):
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实现位置控制,应该使用哪种控制模式,大概程序怎么写
高手指点

网友A:
用串口通信比较方便省钱

网友B:
和三菱的一样写啊

网友C:
步进基本都是直接发脉冲,看下基本的脉冲指令就行了。注意下电机接线、细分和电流还有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