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2写入不了程序

楼主(2015-08-20):
为什么我写入程序时,总是弹出“ 试图写入连接可编程控制器不支持的数据。请确认链接可编程控制器的版本。”

网友A:
尝试重新安装程序试试

楼主:
。。。。我程序都是好的,可以和HMI做穿透怎么会程序有问题

网友B:
plc校验一下就知道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校验了以后没反应

网友C:
把你的程序上传以作分析。

楼主:
本人已解决,有关于PLC,HMI,MODUS,调试的问题可留言。

网友D:
说下怎么解决的啊,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人已解决,有关于PLC,HMI,MODUS,调试的问题可留言。
问题一: 你上面问的问题 如何解决的 让我们学习一下 楼上的兄弟也想学习。
问题二: 可否留个联系QQ之类的 以后有问题好请教你

楼主:
要在GX WORKS2中配置好以太网的端口,及设定好通信方式,见下面两图。
选择穿透模式,通信协议必须PLC与触摸屏配对,不然怎么设置ip,也没法通信的。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D:
请问具体穿透模式在那选择找了好久没找到,请帮忙提示谢谢

网友E:
就是PLC 和 触摸屏先连起来 然后电脑和触摸屏 通讯端口匹配 就可以穿透了

网友D:
好的,记下来了~!多谢提点,以后注意,

楼主:
在连接路径中选择PC→GOT→PLC就是穿透

网友F:
驱动不对,可以通过触摸屏串接说明电脑plc都没有问题,上网找下驱动重新装或者换一根数据线,我也遇到过,换了根线就好了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