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0):
关于电子齿轮。
伺服的参数里面有 电子齿轮比的设置             也有   电机旋转一圈的指令脉冲   设置。

      我不太不清楚这两种设置都用在什么场合。

  然后我看了一下说明书   计算了一下。     推算了一下。   貌似找出头绪,   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神指教。
菜鸟努力中

楼主:
[attachment=138673]

这是松下A5说明书的一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电子齿轮比的范围是(1/1000-1000),此外我的电机的额定转速是3000R/MIN(即500R/S),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048576(增量式)。
    由此,  我们来计算一下伺服能接受的最大脉冲频率A,最小脉冲频率B。
                 A(最大频率)*1/1000(最小齿轮比)=1048576(分辨率)*500(额定转速)
                 B(最大频率)*1000(最大齿轮比)=1048576(分辨率)*500(额定转速)
  解得A=524288000000pps     B=524288pps(524kpps)

我们可以发现  使用电子齿轮比时,   最小脉冲频率是524K  而当你用光电耦合器来输入脉冲时,伺服能接受的最大频率才500K。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你使用光电耦合器来输入脉冲时,  设置电子齿轮比是不合适的,或者说是不可行的。

菜鸟努力中

楼主: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Pr0.08 电机旋转一圈的指令脉冲(范围0-1048576)   这个参数。
   当我们 设置Pr0.08  时,电子齿轮比的设置就无效了,  即电子齿轮比=1。
   由此我们也可以计算出脉冲最大频率C=524288kpps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假设1、我要求脉冲频率是500000K,但是我的上位机发不出这么快频率的脉冲,怎么办?
                    假设2、我要求脉冲频率是600000K,这么办?
             这两个问题,通过设置Pr0.08,都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电子齿轮比的意义是什么。

[attachment=138676]
菜鸟努力中

楼主:
我以前都不明白电子齿轮比是什么鬼,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的运动控制,脉冲频率要求都不高,上位机基本可以满足频率要求。
    当脉冲频率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设置电子齿轮了。
菜鸟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