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转NPN

楼主(2015-08-20):
请教怎么把PnP输出的传感器改成NPN输出的?不用继电器。

网友A:
用高速转换板

网友B:
用PLC控制器就可以实现PNP转NPN 。

网友C:
用光耦。
下载积分:+3(gaoyadian)

网友D:
加一个2K电阻
下载积分:+3(gaoyadian)

网友E:
后接一个电子开关倒相就可。
下载积分:+3(gaoya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