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0):
        信捷PLC的高速计数指令不受程序扫描时间的影响,但是如果在程序中用高速计数的当前值与数据寄存器的设定值做比较,这时程序的扫描时间会对比较结果造成影响。比如设备程序总共1000步,第1步的程序如下:LD M8000  OUT C630 K888888888
                                                                        LD M8000  HSCR C630 D4000
                                                                        LD M8000 MOV K1000 D200
                                                                        第800步的程序如下:DLD= D4000  D200  OUT Y0
此时问题出现了,比如当程序扫描到第一步时C630的当前值为1000 ,那么当程序扫描执行到第800步时,C630的当前值肯定大于D200,那么Y0也就不可能有输出。求大师指点如何才能避免发生这样的 问题!

网友A:
紧接着计数器指令后就比较输出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把指令放到前面也不行..这个要高速比较指令的.....

网友C:
用中断来做啊

网友D:
要求严格的用高速计数中断,不严格的就写在计数下面,比较用大于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