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帮忙FX2N 32MT不能存储程序问题

楼主(2015-08-20):
求三菱PLC FX2N 32MT程序不能保存请问各位,怎么保存数据,我的梯形图示例: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A:
你如果是把程序写入到PLC中无法保存的话,那就是PLC的电池没电了,更换一个新电池就可以存储,注意是3.6V的

楼主:
我拆开PLC来看过 里面没有电池

网友B:
plc左上角部就是装电池的,看看那个地方,梯形图转换的才可以保存,再不然plc内部诊断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梯形图没有经过转换是写入不了PLC的,打开看过确实没有电池。我打电话问了下说是把程序放到D188以后的寄存器就可以储存了,到了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C:
j假货啦

网友D:
你的不能存储是PLC还是你的电脑?能否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