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速度

楼主(2015-08-20):
用信捷xc1 10点pLc給客户做一个缺料停机项目.X0为机器运行位置飞轮到达检测每转一圈检测一次.X1为加工件检测.程序简述如下:X0上升沿置位M0,x1为复位M0.但使用中发当机器转速达(飞轮)每分钟200转时x0不能置位M0(此时X1为oFF)转速低于100转时能置位.整段程序不到20步.不知是什么问题请高人解答
Lu

网友A:
可能是X0信号长度小于PLC的扫描周期。
1、 X0检测是什么类型,检测的反应速度能否达到要求。
2、可以将飞轮上的检测点加长,这样可以使X0采集的信号延长。
3、最好用PLC的高速指令处理,如高速计数器,脉冲采集,中断等不受PLC扫描周期影响。

楼主:
x0为接近开关输入检测长度约5mm
Lu

网友A:
引用 楼主:
x0为接近开关输入检测长度约5mm
检测点是在飞轮的外径边缘上吗?飞轮的外径越大,相对速度就越快,X0采集到的信号越短。可以计算下X0导通的时间,与PLC扫描周期时间比较一下。
另可以考虑把检测尽量安装在离飞轮转轴近的位置,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B:
用中断吧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C:
给一楼点赞

网友D:
估计是传感器开关的频率响应不够。
每分钟200个脉冲,每秒3。3个脉冲,一般的PLC速度是够的。

网友E:
买一个冲床模具光电检出装置最省事,用PLC麻烦。

网友F:
此PLC的X0和对应的计数器必须是高速的,否则不行。
于英剑

网友G:
传感器开关的频率响应不够

网友H:
按道理讲检测200R/M的脉冲PLC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各种PLC的程序扫描速度与方式和输入端的读取速度都不一样的,有可能在一种牌子的PLC上你这样子写一段程序能用,在另一种PLC上程序就用不了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到就速处理指令来做,如高速计数器等,这样不管你用那家的PLC都可以达到你想实现的功能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相助.经网上查此信捷xc1型号为经济型不具备高速计数功能.换用另一种pLc问题解决了.应该是与PLc扫描时间问题.
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