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0):
各位老师好:如图所示,三轴机械手放料台上有10个物料,机械手每取走一个,对应位置的颜色变成绿色,用威纶的触摸屏如何实现呢?是用三菱FX3U PLC,是不是要读取m8340,M8350的值来实现呢?请求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不难,你可以把物件放到D寄存器里面,如果寄存器里等于0时触摸屏显示一种颜色,等于1时一种颜色,颜色可以自己指定,这个项目我有做过。
真诚感谢!您好!感谢你的指点,请问你指的物件是什么?多多指教,感谢哈

楼主:
您好!感谢你的指点,请问你指的物件是什么?多多指教,感谢哈

楼主:
当前10个点的坐标都已经保存在各自的D寄存器里面了,如何运用实现。谢谢

网友B:
编号1--10到哪哪里变色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机械手取的时候有固定的顺序,但是如果需要精确的,肯定需要10个传感器。但是从成本上考虑,明显是不合适的。如果没有检测,光靠程序,那么怎么判断都有可能不准确。你想,如果你控制程序执行,然后抓取的时候,不成功。那不是有东西,也显示没有了。如果不考虑以上因素,完全可以取一次对一个D寄存器放值1,取10次放值10.然后你就判断D中的值,是几把哪几个变色,至于变色的方法有那多种,还要看具体的应用和硬件。如果用MCGS,可以指定10个颜色或者更多。其它屏可以看其支持。不行,就直接写成一行一行的比较,等于多少,哪个M通,然后这个M的标志位控制哪些变色。等等,随便聊聊。

网友D: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我的理解
你做一个动作肯定要有一个结束的标志和信号(脉冲发完或是编码器位置到或是感应器位置到)
然后才能做下一个动作,
就用这个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来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热心指导,这设备只是用脉冲量来实现每个点的定位,没有传感器之类的东西,10个点的XYZ脉冲量都已经保存在不同的D里面。

网友E:
用比较指令,A,B,C三点在等于设定值时触摸屏变色。

网友E:
XYZ脉冲量,现设起点,到1点3轴脉冲数,2点是1点到2点和,相对坐标,1脉冲是1MM。只发脉冲,开环控制。
如果用示教就用高速脉冲输入。

网友F:
读出实时所发的脉冲然后和你所保存的位置的脉冲做比较,等于就接通个位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