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阀5线怎么接线。

楼主(2015-08-21):
这个电动阀AC220的,开、关到位信号能用24V的么?得怎样来接线。
主要是开到位,关到位的信号公共点是哪一个。图片请见附件。

网友A:
只能是220的,要不用220继电器转换,图上指示灯就是开闭到位信号。1:公共端,4:关到位,5:开到位。

网友B:
1脚接N线,2脚接“关闭”开关,3脚接“打开”开关。L相线经两只继电器分别接到2脚、3脚。4脚接关闭到位指示,5脚打开到位指示,注意的是这里是220V。
于英剑

网友C:
open是开
close是关
stop是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pen是开
close是关
stop是停
两个实心点连一起是错误的。内部图如下,一般使用只接1,2,3即可,1是公共端,2是关阀门,3是开阀门, [attachment=138669]
下载积分:+5(sanlihu)

网友C:
学习了,谢谢
也是苕,如我所说,开关就是一样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