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3.2软件在WIN上安装不上

楼主(2015-08-21):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一般是安装软件坏了,需要重新下载一个,或者下载一个高版本ADP.6.0。
于英剑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B:
重新下一个, ADP6系列貌似用在3系列用不了,可以写入但显示不了。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