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浙北自动

楼主(2015-08-21):
各位大师我的电脑坏了,重装了系统:WINDOWS7,S7-200编程电缆连不上了是怎么回事。要重装驱动吗?

网友A:
除了PC-PPI和网线以外,必须要安装驱动的。
如果是USB的原装的,则西门子编程里面自带了驱动了。只要插上线就能安装上。
山寨线则需要对应的驱动了。

网友B:
同意一楼说的,不过我用PC-PPI线时,看见包装里有驱动顺便就装了驱动。
浙北自动

楼主:
谢谢版主:以前安装XP系统重来不要装驱动程序啊。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