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1):
大家有好的思路  拿出来分享一下

    一般程序 都是一步接着一步 连贯的动作    很多人用 SFC 写  也有人  用MOV K1 D0    也有人 用 RST M0  SET M1 (本人这种)     其实都挺不错的 。

写起来基本上都是填空   。

FB 大家估计都用过   好多人  把 启动 做一个FB   相似的动作做一个FB      (我猜的)

我是想把整个程序架构化   不都的区域(光电延时、自动辅助条件、步进、马达运行、输出、报警等)分别做成通用的 FB    然后从上填空到下   这程序完成了

比如公司产品大同小异 基本上用起来很好用

比如自动化仓储系统。

大家有好的思路一起分享一下

网友A:
三菱没有FB哎

网友B:
以前见过一个输送线程序四万多步长,都是调用FB
此号注销

网友C:
我们现在的产品就是把所有的功能都写到程序里,
在人机设置按钮,有需要的功能直接选择使用即可。
I/O使用自建变量链接,程序基本不用改,改改I/O配置即可。
  • 下载积分:+5(tiansan80700) I/O使用自建变量链接,能 ..

网友D:
    西门子可以用局部变量编写子程序,然后调用就很方便的
    永远年轻

网友E:
    很多人用 SFC 写  也有人  用MOV K1 D0    也有人 用 RST M0  SET M1
    新手表示完全不懂  望前辈赐教

网友F:
    我没有用过FB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三菱没有FB哎

    谁跟你说没有的?

网友H:
    未曾用过FBI

网友I:
    西门子的PLC较好。它是梯形图与模块相结合编程,很方便。
    于英剑

网友J:
    我习惯用SFC编程。

网友K:
    编写程序时程序结构是一项重要任务,

网友L:
我也是使用 RST M0 SET M1
做顺序程序

网友M:
小程序直接写了,大点儿或复杂的,分功能来写

网友N:
请问FB做什么用,小白问一下。

网友O:
做过纯io的和io带两轴的,可以实现条件和动作编辑,但实际使用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由于客户觉得ok,也就一直没有下决心完善起来

网友O:
有空把单机的完善好。
还有写一个单机的执行系统,计算主机算好每一台从机的动作数据然后分发,从机可以不断执行各种不同的动作,无需一次次单独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