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回原点

楼主(2015-08-21):
师傅们,请问液压机回原点时,是不是PLC读取光栅尺的实际位置与原点位置相比较后来确定机床原点位置的呀,为什么回原点时有时原点的位置超过了原点位置呢,一般都是过原点,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500T的液压机,因为没有PLC图,不知从何查起,请师傅们指导,先谢谢了!

网友A:
机械部分有没有松动,或者磁尺板接触不好。

楼主:
没有,就是回原点时,整个滑块回到四根立柱的最上端,然后再下行回到原点位置,不过原点指示灯也亮了,但是不是以前的原点位置,

网友B:
这个如果仅仅是通过plc控制是比较难处理的,需要和液压系统,机械性能等系统联合调整。
为确保回原点重复精度,系统需要稳定的变量泵头系统,当然plc控制程序也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控制。
如,启动回原点操作,主缸上升到上极限(机械)后,应该是慢速进行回原点操作。
其过程是快速回程,当接近上机械极限时变更为低速,当到达上机械极限后,仍然是低速下降到原点。
如你描述的现象,你可以试着将变量泵开度做适当减低,当然阀的性能也是关键点,当关闭阀线圈后,看系统是否能够迅速关闭油路。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谢谢等下试试